懒人免拆机巧修wifi无法打开一例

楼主(2021-03-11):
收到机器E46G,正常开机,但是wifi无法使用,看驱动已经装上,但是系统的右下脚的wifi有个大叉,点击连接又显示无法连接。该机器有wifi开关按键,我开关了一下,一点作用都没有,估计是开关坏了。以前没碰到过。心想这么老的机器还修个毛线,拆又难拆,不想修告诉客户买个usb的无线网卡来插上就可以用了,客户说usb口太少了,还是希望能修好。于是准备开始拆机,准从D壳开始拆,发现如下图

拆开盖子就能看到wifi了,说不定不用拆机就能修了好了,赶紧拆开盖子,取下wifi,看图:

Wifi就在盖子下面,因为当时没有拍图,从网上找来的图纸。打开鑫智造,找到E46G的,快速翻到minicard wlan接口处如下图:

立刻测量20脚发现为低,从图纸上看出这个脚为低,代表wifi关闭,难怪打不开。找了一下20脚的信号来源.

发现wlan_off#为低,再看他的来源,来自桥

上拉则是由3.3v通过r505提供:

但是现在这个信号是低的,要么是r505断了,要么就是桥直接关掉了,这两个东西都不在盖子下面。我仔细测了一下旁边有没有电可以可以飞的,发现了机会,直接上图表达:

完成后测试没问题通电,开机wifi正常打开了,修复完毕!
这样修的缺点是不完美,因为本来估计是开关坏了,现在直接不用开关了,跳过开关了,基本上就是强开了wifi。
懒人修机,哎!

网友A:
搞的这么麻烦  直接把  信号 开启引脚  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这么麻烦  直接把  信号 开启引脚  屏蔽掉

要是那么简单,还用飞线吗?直接取掉d21,不就可以了,是不行的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割网卡上的信号吧?

网友B:
简单的办法,都完全不用拆机,直接将无线网卡的第二十脚切断!联想笔记本很多都是装系统后无线网卡关闭,无法开启,都 用这个方法!已经使用这个办法搞定N台啦

网友:
联想的机都不用拆,装个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C:
割网卡20脚我就没有见过不行的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费35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装电源管理就行了吧 联想很多都要装这个才能开启

网友E:
还以为有多懒 20脚一刀下去 捡钱

网友:
搞不定的就飞线,一般这样

网友F:
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 ,要表演修的话   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 ,要表演修的话   割线

没地方割,有地方早就割了

网友:
都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G:
拿个胶布贴住引脚直接就开

网友:
不是可以贴胶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费35

哈哈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办法,都完全不用拆机,直接将无线网卡的第二十脚切断!联想笔记本很多都是装系统后无线网卡关闭,无 ...

嗯嗯,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个胶布贴住引脚直接就开

牛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有多懒 20脚一刀下去 捡钱

都是高手!

网友:
我都装电池管理软件里面有热键驱动,hotkey懂?

网友:
答案在8楼

网友:
快速捡钱 厉害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有很多机型不装这个软件 WIFI打不开。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有很多机型不装这个软件 WIFI打不开。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谢谢提醒!

网友:
这个遇到少,都是网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网卡20脚我就没有见过不行的

那我还真遇到过一个不行的,割掉后直接认不到无线网卡,把割掉的脚重新连上后在WIN10系统下可以认到,WIN7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