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不认WiFi 00840-01无线网卡不识别 连换三个WiFi无果 竟是它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分享维修经验,同学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满分记得加上呀。
希望以后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都能快速秒杀赚大钱。

A1708不认WiFi,无线网卡不识别。提示WiFi未安装硬件
进自己U盘的苹果系统,发现还是无WiFi,排除软件问题,拆机修主板。
板号:
主板拿下来全板扫描无进水无腐蚀
开机测试WiFi供电(=PP3V3_S4_WLAN)、  复位(WLAN_PERST)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无异常。
供电正常:
论坛也看到案例,说这个是WiFi问题,换了就好。遂决定先换个WiFi。料板堆找到一个00840-A的料板,版型看起来一样,WiFi芯片型号不一样,也试试看吧
WiFi芯片是USI的,低温锡,容易爆,所以料板拆WiFi要从主板背面吹稳妥一点。
拆下来钢网抹锡浆植球,风枪350度换上。WiFi供电阻值无异常后大胆通电,结果进系统还是原故障。
莫非不同型号WiFi不行?于是叫老板订货。
另一天WiFi到,还是一样的温度焊上去,待主板冷却,测WiFi供电对地值短路,我也是醉了
订芯片又是另一天,新WiFi到货后先放烤箱烤了半个钟,完了上BGAWiFi。下来测供电阻值无异常,开机进系统还是不认WiFi,呵呵
只得开始仔细查WiFi工作条件。WiFi开启(WLAN_REG_ON)因为在芯片引脚下,不方便测量,所以一直也没测过,但拆芯片下来时打过阻值无异常。
WiFi周边PCIE总线耦合电容排感全部打值测通断无明显异常。测PCIE唤醒信号(AP_PCIE_WAKE_L)、时钟信号(AP_CLKREQ_L)对地阻值和供电也无异常(供电要开机一会后才能测到)
68脚(SYSCLK_CLK32K_BT_AP),看名称是32.768K时钟,实物图中就连着WiFi示波器测无波形,应该是不采用。
想到如果修的是手机不认WiFi,(硬盘解绑后,耦合电容也可以更换排除一下)查到这里不行可能要搬板了吧,但电脑不能搬呀,只能硬修,真是难搞
只能拖着疲惫的眼神不断扫描着图纸WiFi芯片的各个引脚,目光最终锁定在这里:
纳尼,WiFi芯片还要读BIOS的?跟着图纸来到这里:
不过这个看起来是蓝牙的BIOS!我们需要查的是WiFiBIOSU3780才是!示波器抓波看看:
实测U3780  1234脚都是一样的波形,只有一小点,看起来是没成功读取BIOS
那给这个芯片刷个程序看看?
1脚片选  2脚时钟  3脚输入 4脚输出  5脚接地  6脚应该类似写保护  7脚不采用 8脚供电
想起来要飞7/8根线好麻烦,论坛也没这个程序,行不通。
最终还是瞄上了00840-A的料板。
把上面的U3780搬过来,测供电阻值无异常后通电,此时再测波形明显不一样了!1  2  3  4脚都有了一串波形,有戏的
结果装机进系统此机修复。
干过的WiFi和被干翻的料板:
L3858连着WiFi的这一端测对地值是510  495 阻值有点差别,属于正常的,不要猛干WiFi
觉得写得还不错的朋友帮忙加分鼓励一下哈。

 会员390471300鑫豆2025-9-21 16:45
 会员1463710300鑫豆2025-9-21 14:38
 会员83202300鑫豆2025-8-7 14:12
 会员1203351300鑫豆2025-6-3 07:48
 会员503517300鑫豆2025-6-2 13:26

网友:
卧槽  学习了  wifi  还有程度芯片

网友A:
老马没有让人失望过,秒杀捡钱

网友:
看高手修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支持一下能干好苹果的,都是大湿啊

网友:
看着老司机 步步为营的思路  就知道迟早会柳暗花明的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无线网卡还要读BIOS   加分   遗憾的是楼主没把程序读出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料板,该怎么办

网友C:
这个wifi就是一个独立ic类似处理器的了,有供电时钟复位bios和数据通讯。bga封装,手机焊接的手工。不知道是否有高温和低温wifi的说法,低温wifi吹长实际会吹死。

网友D:
羡慕啊,苹果修得这么6

网友:
WiFi有BIOS确实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资料齐全修起来就是轻松

网友:
学习了 WiFi问题的还没碰到过 感谢分享

网友:
wifi都要读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wifi就是一个独立ic类似处理器的了,有供电时钟复位bios和数据通讯。bga封装,手机焊接的手工。不知道 ...

带星标的都是低温 新版本有改良但还是容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无线网卡还要读BIOS   加分   遗憾的是楼主没把程序读出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 ...

某宝可能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啊,苹果修得这么6

深圳有很多苹果修 来耍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马没有让人失望过,秒杀捡钱

其实每次都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无线网卡还要读BIOS   加分   遗憾的是楼主没把程序读出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 ...

料板还是挺容易买到的哟

网友:
维修越来越苦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无线网卡还要读BIOS   加分   遗憾的是楼主没把程序读出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 ...

射会龙,没有苹果资料 找哥哥我啊   大把的资料

网友:
支持一下能干好苹果的,都是大湿中的大湿啊

网友:
之前没遇过 wifi 读取程序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一般需要多少温度焊接呢

网友:
这种一般需要多少温度焊接呢                        风枪

网友:
这种小bga需要多少温度焊接?             风枪?

网友F:
拆下来的 能读出来保存吗?能读的话留一份在论坛吧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 没料版也能搞搞

网友G:
TM  D 字好小 看着真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一般需要多少温度焊接呢                        风枪                                               ...

风枪三百五应该是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的 能读出来保存吗?能读的话留一份在论坛吧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 没料版也能搞搞

应该是能读的 不过我调换了芯片修好后就装机起来了  蓝牙也有个BIOS芯片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TM  D 字好小 看着真不爽

同学 这个应该是标准字体了

网友:
现在WIF芯片都做成封装了。慢慢都搞成和手机一样了

网友:
WiFi有BIOS确实是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 都不可以用

网友:
围观一下苹果大神

网友:
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这个挺好的
楼主捡钱的节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见再说

网友(2021-04-16):
是不是类似于其他笔记本的白名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每次都修到怀疑人生

深有体会、看着轻松、修的时候感觉完全就一样的了、辛苦

网友:
羡慕啊,苹果修得这么牛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能给大家不少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了

网友:
有空逛逛论坛,确实可以学到新知识

网友I:
修笔记本真麻烦,还是手机好修

网友J:
这个怎么判断有没有资料啊

网友:
苹果的板子 很多芯片都有BIOS  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K:
感觉和苹果手机一样 换WiFi芯片要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怎么判断有没有资料啊

有图纸的话看芯片引脚  没有就看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和苹果手机一样 换WiFi芯片要解绑

这个不用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笔记本真麻烦,还是手机好修

手机搞不定就搬板  搬板搞不定就下一个 不用太纠结

网友(2021-05-31):
明白了,其实本来如果是插拨的,WIFI程序就是在卡上了,但是它这个是板载的,所以程序也挂在主板上了,没有做到BIOS里面

网友(2021-08-28):
苹果大神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相当于码片

网友(2023-12-03):
a1708 WiFi问题的还没碰到过 感谢分享

网友(2024-05-02):
这个教程好  就是按这个搞好的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