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有一项有电压没波形,各种重启

楼主(2021-03-11):
显卡有一张核心供电没波形,更换过管理芯片,上下管也换了,还是没有波形。波形出不了还有哪儿影响??

网友:
查背面的对应元件

网友:
还有pwm电路

网友:
是否是供电电路还有掉件或者元件顺坏开路。

网友:
唉,没有对应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