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303U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12):
收到一台邻居的华硕U303U笔记本,说突然不充电了,充电符号内显示一把叉了,只能用电源适配器开机,原机电池电已耗尽无法开机,插上充电器开机,右下角电池充电符号中确实有把X

拆机检测充电输出电压仅1.39V,电池的额定电压为11.31V

拆下主板,发现充电IC旁边的已腐蚀了

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万用表测试腐蚀处的电容上端与上边电容已开路,证明腐蚀断走线了,风枪先拆下电容

用刀片刮掉腐蚀物,再刮开右边的过孔,已开路,查了TI BQ24780S充电IC的参考电路,是图中的C10腐蚀了引起焊盘处的走线断开

焊上新的0.1uF-0402电容,上端与右边过孔飞线连通电路,主板装回C壳中

插上充电器测试空载输出12.59V充电电压,扣上电池,负载充电电压慢慢升到8.56V,慢慢再会持续上升

装好主板与电池的所有固定螺丝(主板另一面忘记拍全图了,只有电子放大镜中的局部图),贴个保修贴,哈哈哈!!

装好D壳,插充电器开机,电池符号中的X已消失,进入系统,已正常充电中了。。。

完美修复不充电,故障原因就是邻居的电脑曾进过少量的水,把充电IC的充电电流检测脚SRP(Pin20)外围电路腐蚀开路而无法充电!

网友A:
全场最亮的是电子放大镜

网友:
没有图纸能够把机子修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场最亮的是电子放大镜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就看电子放大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场最亮的是电子放大镜

某宝买的便宜货,哈哈哈~~

网友:
有放大器方便多了 给力  我维修华硕的都是用在线点位图

网友:
别看便宜效果还可以!~

网友B:
这种进水机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进水机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是的好修,客户没说进过水,从现场看肯定是进过少量的水

网友:
电子放大镜牛逼啊  修进水机的神器,比手持的放大镜方便

网友:
求放大镜品牌型号

网友:
显示器不错,我家都是暗沉沉的

网友C:
电子放大镜不错,有链接吗,私我,谢谢

网友:
这工具看着厉害啊

网友:
捡菜了!外面修的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放大镜不错,有链接吗,私我,谢谢

某宝搜索安东星显微镜,我这款700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