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大师iphone11主板变形修复

楼主(2021-03-12):
手机
重摔变形,主板座层脱层了。植锡能修好吗?还是要搬板。
iPhone11
手机

网友A:
换板底解决
jacky020
谢谢解决了
详情

网友:
即使能修复也不稳定,不太建议,不如直接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底解决
谢谢解决了

网友(2021-04-23):
不搬板基本要返修

网友:
你们老说搬板 难道拆cpu不会拆坏过 吹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