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的上层板和11promax的通用吗? 下层板通用吗?

楼主(2021-03-12):
长得好像一模一样。 没有仔细对比过。 可以通用的吗? pro和promax的上层和下层?

网友:
上层板差一颗识别电阻,下层不知道,好像通用

网友A:
通用 上层多一颗版本识别电阻 下层完全一样 搬过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 上层多一颗版本识别电阻 下层完全一样 搬过很多了

请问一下,单卡版本的下层和国行双卡版本的下层都是通用的吗,我的是双卡的机子,买的单卡的下层,然后改的卡槽和跳线,贴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用 上层多一颗版本识别电阻 下层完全一样 搬过很多了

那用pro的上层套max的屏可以用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用 上层多一颗版本识别电阻 下层完全一样 搬过很多了

11pro基带短路能救吗?可以读码片出来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单卡版本的下层和国行双卡版本的下层都是通用的吗,我的是双卡的机子,买的单卡的下层,然后改 ...

机器什么型号啊,有的能通用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什么型号啊,有的能通用有的不行

就是苹果11proMax的下层,我的是国行的,我买了单卡的板底搬板,出了很多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单卡版本的下层和国行双卡版本的下层都是通用的吗,我的是双卡的机子,买的单卡的下层,然后改的卡槽和跳线,贴上去还是不行

好像有一颗烧录内置号码的芯片要拆掉,还有基带时钟也要搬过去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一颗烧录内置号码的芯片要拆掉,还有基带时钟也要搬过去才行

基带识别到了,但是没有WiFi了,本来是有WiFi无基带的,让我搞得没WiFi了,手残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pro基带短路能救吗?可以读码片出来换吗

那一路短?确定基带本身短路就报废了!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单卡版本的下层和国行双卡版本的下层都是通用的吗,我的是双卡的机子,买的单卡的下层,然后改 ...

下层单卡改双卡 去掉eSIM芯片 换双卡卡槽 添加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pro的上层套max的屏可以用嘛

可以显示 但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