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开关信号稳压二极管坏导致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1-03-12):
iPhone6P不触发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P 64G

  【故障现象】:同行寄修描述故障说客户手机晚上充电,第二天开不了机了。就发了一个单板过来。

    【故障分析】:这种不开机故障有很多原因会造成,而且有些客户把暗屏或者不显示也当不开机描述,所以像这种问题还是要看自己具体分析的。

  【维修过程】:像这种问题我一般维修第一步都是先接可调电源触发看电流的跳变,如果电流跳变正常那么很可能是显示那边的问题。接可调电源发现手机短接触发电流不跳变,像这种不触发的问题先测开机键1.8V电压有没有,测量发现电压只有1.3V左右明显偏低了。

  发现电压偏低后,断电测开机键的对地值,测出对地值正常,没发现有被拉低或者短路的情况。

  找手机开机键的上拉电阻,测是不是上拉的1.8V电压有问题。

  1.8V上拉的一端都正常,但是另一端电压只有1.3V看来和PP1V8_ALWAYS那一端没啥事,问题肯定是在BUTTON_TO_AP_HOLD_KEY_L这边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相关原件是否有腐蚀或者破损的情况(观察没发现有问题),现在只能一个个的拆了,不过凭我的经验二极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电容如果损坏一般都是直接短路,而电感的话不会出现拉低或者短路。

  先把二极管拆掉,再次接电测量开机键的电压,发现电压正常了,接屏接电触发测试。

  【维修结果】:接电触发正常进系统,因为客户一开始没提供开机密码,所以也没办法进系统测试功能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