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1060天网6G显卡,烧穿了,已修复

楼主(2021-03-12):
显卡背面烧穿,处理后短路解决,发现里面一层有几根细线,不知来去。
请哪位师傅截个布线图,感激涕零。

点上一点502,里面基本透明的,线路一清二楚,连上去就行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张1060烧了供电。。

网友B:
都这样了 基本拉垮了

网友B:
掉点也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也太严重了

那几个点就是过线孔,无大碍, 现在卡可以亮机,没多试,看见里面有短线就想着把他连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 基本拉垮了

已修复,刮开后洗干净点一点胶水里面布线看的一清二楚。

网友:
楼主也太细心了 遇到这样的也搞定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住手,放开那个显卡,还是不是人

网友:
放弃治疗吧

网友C:
一打游戏就凉凉,没用

网友:
没图纸 不好弄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卡还是值钱的。加油。

网友:
保险点修改下BIOS降频使用稳妥些

网友:
这种修好了,还能用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打游戏就凉凉,没用

甜甜圈15分钟才72度,对比一下正常同型号的75度, 估计翻不了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张1060烧了供电。。

这个供电没烧,而是背面的小电容全部烧毁,正面MOS管焊盘幸存

网友:
楼主高手啊。膜拜

网友:
估计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S5也是穿孔线烧了  修好后没多久又坏了

网友:
点一点洗板水上去应该也能看清线路

网友:
刮骨疗伤,,很多修工业板卡的大师常用手段

网友:
牛皮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这卡线不多 显微镜底下仔细点

网友:
此乃神之手,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厂家估计是不高兴了。你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