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 版号FX505GD REV2.0附点位和图纸,核显vccgt没有电压

楼主(2021-03-12):
华硕fx86f进水机,客户送来时CPU的供电芯片附近烧掉了,不是很严重,只断了一根线

现在的现象如图,电流到1.6然后自动重启一次再次到1.6就定在这个电流了,照着图纸测得VCORE和VCCSA电压都出来了,只有VCCGT和显卡的供电没出,没有思路,求助下万能的网友
接下来怎么查?附图纸点位

网友:
忘记说了,现在这个现象是已经处理过进水部分,补过漆,飞过线 ,换掉CPU供电芯片之后的现象

网友A:
进水机器烧太多 很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烧太多 很难修的

这台机器烧的东西应该不多  因为各路供电都正常

网友:
这个U太贵了,而且很不好换,不到最后关头不能换U啊

网友B:
楼主的图纸貌似传错了 我两个下载下来都是点位喔

网友C:
应该是传错了!图纸才是原理,有空重传一下图纸

网友:
两个点位?

网友D:
lz换个cpu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图纸重新上传了,在12#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纸貌似传错了 我两个下载下来都是点位喔

不好意思,图纸重新上传了,在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换个cpu收费多少钱

这个8代I5的CPU 成本要650,换上去大概要收800,一般客户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传错了!图纸才是原理,有空重传一下图纸

是的,不好意思,图纸已经重新上传了,在12#楼

网友:
本来有四张图片的,现在只有两张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看了,确实两个都是点位,图纸重新上传了,在12#楼

网友F:
楼主  点位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点位打不开

你要安装点位图软件,我传一个你自己解压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