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mini A1347能触发,不亮机

楼主(2021-03-12):
Mac mini A1347能触发,不亮机,BIOS已经刷了,版号是820-2993-A,没找到图纸,测了所有电感除了有一电感没有电压,剩下的都应该是正常的,电压测试如下图1.找到像是给cpu供的一组电,不知道是什么电压,请大师们帮忙看看,谢谢

图1

网友: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上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输出,上面的丝网印着620A FBKP和下面的一个小芯片一样的,下面的像是控制cpu核心电压的

网友A:
通病,修好很多了

网友B:
找个点位图纸

网友:
通病     哈哈  没有修过苹果都不知道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修好很多了

能具体告诉我是哪个元件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点位图纸

这机器别说点位图了,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620A FBKP谁有这芯片的资料,有的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是什么通病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是什么通病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是什么通病

支持 反对

网友:
吊胃口是不是?说了通病后面没有下文了。。。。估计故意的

网友:
看看hdmi主控,没问题就多等一会吧!

网友C:
刷BIOS     或者换峤    前提内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     或者换峤    前提内存正常

Bios已经刷过了,内存是好的,难道桥有问题,别介,搞桥那就麻烦了,主要是手工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