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6564P奇葩的不上网修复

楼主(2021-03-12):
DELL   E6520     板号LA-6564P奇葩的不上网修复
           一块DELL  E6520 板号为 LA-6564P的主板,进系统不上网,设备管理器中网卡驱动打黄色感叹号。
裸板测试网卡,发现网卡WG82579的48脚信号CLK_REQ_N不对,这个管脚功能为网卡启动请求端子,网卡正常工作时应该为低电平0V有效,测试发现这个脚电平始终为3.3v,查图纸发现此管脚与南桥直接相连,只好先换个网卡试试,换后加电测试故障依旧,看来是南桥那边问题了,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用镊子把网卡WG82579的48脚信号CLK_REQ_N直接接地强制开启网卡,神了,竟然好了,重启也正常,反复断电加电测试均正常了。

网友:
信号好复杂。楼主好厉害。

网友:
信号最难修了,厉害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个信号都能找到,谢谢分享!更正一点的是该信号是时钟请求信号。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都正常。就是ping不通。后来用无线上的。楼主对网卡研究挺深

网友:
修理信号复杂。基本功飞一般,楼主好厉害

网友:
就是ping不通。后来用无线上的。楼主对网卡研究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