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520-B012维修和BIOS

楼主(2021-03-12):
联想启天M520-B012,主板型号AM4P2MS VER:1.5,内存报警,没有3.3V内存供电,下图红圈的电阻换了就可以了。
另外保存了BIOS,16M的。

启天M520-B012 AM4P2MS VER 1.5.BIN

网友:
这个应该是amd平台吧。

网友:
好新的机型啊

网友:
备份的?能用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吧!

网友(2021-05-25):
启天M520-D512已测试成功

网友:
AMD芯片主板的毛病多,性价比高。

网友(2021-07-02):
我这个没好,换个电阻没好。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