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01I电源指示灯灯,不触发两个通病维修

楼主(2021-03-12):
联想X201I电源指示灯灯,不触发两个通病维修,客户说机器放了半年,然后就变成这样了。拆机,把电池拔了,找主板上的CMOS电池发现这台机器是没有的,这个机器把CMOS电池拆了,还有笔记本电池也拆了,插电会自动触发的,发现一样。测供公点电压+20V正常,待机+3V +5V正常,测到U39升级电路+15V正常,发现U39 TB芯片第36脚电压不正常,正常升压好应该是+25V,查到是R415电阻10欧电阻发霉坏了,换了个10欧升级电压全都正常了。上电还是不触发,为了排除是不是键盘坏,在电路板上对地触发一样(触发点付上图给大家),触发点有3.3V电压。找了论坛半天的资料,没有发现和我的故障一样的,后看到有说刷BIOS,我测了一下BIOS发现没有电,果断不刷,应该不是BIOS问题,只能接着找有没有一样故障的,没有办法,找不到,其它的都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先搞BIOS供电,发现供电上来一样不行,不行,这条路不通。放着一边不管了,后来想是不是南桥不工作?最简单的方法是测晶振发现没有电压,心想,故障找到了,找RTC的供电电容,主板上的C278发现有3.3V供电正常。心想是不是RTC复位出了问题,测到R405一边有3.3V,另一边没只有0.5V,故障点找到了,电阻有一点点发霉,不注意看不出来,把R405电阻4.7K换了,复位电压恢复3.3V,这时候机器点亮了,后来才在论坛上发现有个贴说的是复位的电容坏,看来也是个通病呀,维修到这里装机,收工。

付上用到的芯片和重要的电压点位。

网友:
放置时间久了,电路板上有发霉

网友:
这种发霉的一般都是放久了,或者使用地方比较潮湿,还有进水情况,比较多。

网友:
这种发霉的一般都是放久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 一定要眼睛好  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发霉的 是多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一个 帖子这样发,才能让我们学习的更多,辛苦的是楼主,收获的是大家!

网友:
楼主不像是新手的样子啊

网友:
耐心加细心

网友:
经验很重要 感谢分享

网友:
修理全靠眼睛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阻这么容易坏

网友(2021-10-08):
不管以后能不能用到,楼主发帖很详细,为您点赞

网友(2024-01-18):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