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v330-14 LA-F481P板载内存屏蔽BIOS

楼主(2021-03-12):
联想v330-14  LA-F481P板载内存屏蔽BIOS(已测试)

网友:
感谢分享,就怕官方升级bios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是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是精品

需要其他板载屏蔽的可以联系我  18394537947

网友B:
有什么好处?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处?这样做

板载内存坏了就可以刷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坏了就可以刷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D:
经测试,此BIOS是有问题的。正常亮机的机器,刷此BIOS后板载内存和外插内存均不亮机。大家慎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测试,此BIOS是有问题的。正常亮机的机器,刷此BIOS后板载内存和外插内存均不亮机。大家慎重下载!!!

内存颗粒不一样  BIOS里面内存数据也不一样   如需要把原机BIOS发出给你修改

网友E:
有没有V330-15IKB的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版号17807-3  独显的  镁光内存颗粒的  ,让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V330-15IKB的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版号17807-3  独显的  镁光内存颗粒的  ,让我试试

把原机的发出来我给你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原机的发出来我给你改

这个V330-15的 3V 5Vmos管的主供电是19V 还是8.7v还有印象吗?  我这主板现在是8.7V的供电  不知道是否正常呀?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刷了BIOS不掉,不显示,屏蔽内存试试

网友F(2021-04-22):
引用 网友E:
这个V330-15的 3V 5Vmos管的主供电是19V 还是8.7v还有印象吗?  我这主板现在是8.7V的供电  不知道是否正 ...

正常的~公共点8.7V 待机的时候有3V5V1V电压
我这台开机0.25A 没有CPU供电 有时候供电正常就能开机,头疼

网友G:
我下载了刷了用4代内存点不亮看电流是过了内存的然后用了跟楼主一样的ADATA内存就亮了 遇到的可以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要这个内存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下载了刷了用4代内存点不亮看电流是过了内存的然后用了跟楼主一样的ADATA内存就亮了 遇到的可以测试一下 ...

亮机慢是可能是楼主该了自己的m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公共点8.7V 待机的时候有3V5V1V电压
我这台开机0.25A 没有CPU供电 有时候供电正常就能开机,头 ...

没有搞定 客户拿走了  这机器应该是8.7V 待机就是 有3V 5V应该是正常的 BIOS 刷了  不知道是不是刷的不对

网友(2021-06-11):
你的BIOS可以屏蔽内存,但是开机很慢。我帮我备份的BIOS发上来。帮我改一下。

E43-80独立 蓝屏.zip

网友(2021-11-30):
开机风扇转 没显示 下载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