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21-03-12):
收的二手笔记本,空闲之余插电试机大短路pq301发烫更换后还是短路,测量各供电端都无短路无头绪了抽支烟继续把跳线点一处一处用烙铁烙焊开,最后发现开到屏供电处后不断路了锁定范围结果一个小电容短路拆除不上一颗通电故障解决,维修小白有图提供参考

网友:
这是Y470通病

网友:
烧鸡大法竟然不用一下

网友:
捡到钱了啊

网友:
这种烧一下都能秒杀的啊!

网友:
Y470通病Y470通病

网友:
    E440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隔离管发烫是因为后级短路,后级解决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找了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是屏供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发烫是因为后级短路,后级解决好就没问题了

路过来学习了

网友:
迅维学员都知道啊,公共点短路啊,电感不短,就用烧机大法啊,一分钟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断开那么多节点

网友:
对地5a是维修里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