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plus自动重启,之后换了小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1-03-12):
oppoR9plus自动重启,之后换了小电源,不开机不充电,接充电充30亳安左右,接电200毫安就掉下来,再重新,要从哪着手?请指点!!

网友:
查cpu一般是虚焊

网友:
重装CPU试一下

网友A:
我觉得是CPU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CPU虚了

重装后,70-360-70ma.定在70,还是不亮机,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后,70-360-70ma.定在70,还是不亮机,该如何处理?

不,是按开机,100ma左右,松开归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后,70-360-70ma.定在70,还是不亮机,该如何处理?

这是充电器的电流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重启吗

网友:
重启通病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