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14Z-5423开机报警

楼主(2021-03-12):
戴尔14z-5423开机6声报警。可以正常进系统进桌面。就是滴滴的报警,不知道怎么修。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风扇,,看下,,有可能温度高

网友:
CMOS电池,BIOS

网友: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
一般检查bios电池是不是脱落或类似接插件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