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A91解锁屏幕密码锁死

楼主(2021-03-12):
OPPOA91手机忘记了密码和OPPOA91屏幕锁掉了.怎么解锁.如何刷机解锁.屏幕图案数字帐户密码人脸锁不了怎么解锁激活手机帐户把需要开机使用如何去解锁刷机.卡刷.刷机 刷机包下载线刷包官方包下载与刷机教程.刷机方法使用USB线刷机这些疑难问题和线刷包下载流程可有效解决升级失败造成的不开机,或者误删软件,屏幕忘记怎么解锁等情况,有电脑和USB普通数据线即可自己开始刷机操作的下面是方法教程步骤

1.手机卡刷机系统步骤.包自己可以在官方先下载zip  下好后放进手机内存里面.

2同时按下:音量下键和开机键,进入FASTBOOT.然后选择recovery模式为了保证刷机后更稳定,大家可以双清一下。即:点击“清除数据”——“清除缓存”。2.然后再“清除所有数据”——“确定”。点击“升级安装软件”,选择“手机存储”或“SD卡存储”,
3到存储卡上的“.zip升级官方固件正式包”最后确定,就会开始刷机了。更新升级刷成功后自动自启进卓面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为卡刷机步骤.简单密码或者定屏可以用上面卡刷解决.如果手机是有识别锁和数字及帐户密码或者变砖不开机.继续用下面方法卡线操作即可
4.手机线刷机系统步骤.首先还是要先下载OPPOA91通用的原厂线刷解锁固件的ROM系统包
包的下载连接: http://www.oppojiesuo.com/?p=2782 要把这个连接复制好.粘贴到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浏览器搜索栏上去.然后电脑回车键打开它点进文件夹进去下载好这个包解压用里面有两个型号的原厂线刷解锁包还原出厂包
5下好后你手机是什么型号你就选择什么型号的包去下载好.然后再包解压它.里面会有要用到的平台驱动和方法.先要把里面的VIVO手机驱动助手安装好

6安装好VIVO驱动助手后.手机要关机然后照方法按两个音量键插入电脑上等助手会自动识别安装驱动.提示识别完成就说明驱动自动装好了这里就要运行里面的原厂线刷固件ROM线刷解锁包里面的平台了.再调取系统包资料然后点开始dow的开机刷入手机.等平台提示完成OK成功就说明刷机解锁步骤行了

7.这时手机可以断开与电脑的插入.直接手机按电源键开机启动.由于刷了原厂固件原因系统重装了所以第一次开机有点慢稍等两分钟定VIVO后不久就能进新系统了手机就是新的固件系统了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解锁,救砖.可以找这网页师傅解开的。推荐你们: http://baiduyunl.com/s/q2esTqax5H6xAi2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