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488一体机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21-03-12):
苹果IMAC A1488 EMC 2544 板号820-3302-A 初始故障为运行龟速,感觉像硬盘存在坏道,扫描硬盘后发现存在大量红色色块。跟客户沟通拆机换硬盘,于是噩梦开始了.......由于客户原硬盘中有大量专业软件不想重装所以要求镜像到新硬盘中保留原系统启动,先是用GHOST报错无法进行。于是与客户沟通找了个有PC3000的朋友帮镜像,数据镜像后装机报错硬盘无引导分区。用 diskgenius查看发现分区与原硬盘不符, 于是用winhex复制原硬盘文件分配表写的到新硬盘中,文件及分区恢复正常。
新硬盘装机后开机白屏状态(苹果WIN系统引导前白屏)无任何提示也没有声音,拆下装在PC上可以引导装驱动进系统(理论上说明新硬盘文件镜像应该是没有问题),换旧硬盘现象一样(原硬盘来时可以引导进系统,接PC上蓝屏报错丢文件),换测试硬盘现象一样(安装版WIN10系统)不接硬盘现象一样(无报错)。
接USB键盘长按键盘Option键,Command + R 均无反应没有选择启动项 ,Numlock灯不亮。(排除键盘问题)
现在已做测试1、不接屏幕,开机风扇常转主板DEBUG灯有一个不亮(理论正常)
                   2、屏幕供电正常12V
                   3、无线键盘、USB键盘均无反应(苹果键盘普通键盘指示灯均没反应)
                  注:拆硬盘前用普通USB键盘进系统前键盘指示灯也没有反应
                        换硬盘过程中全程断电操作
因为新硬盘分区错误时曾经报错无引导硬盘所以考虑应该不是显卡坏了,但键盘示灯没反应又感觉机器没有完成启动过程。目前陷入迷茫状态,怀疑BIOS是问题引起的,希望各位大神有遇到过 相似问题的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21-3-20 17:38):
已解决,硬盘排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多是硬盘线的问题你换了试下喽

请教下,如果是硬盘线问题,那为啥不接硬盘时不报错呢?

网友:
已解决,硬盘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