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分享维修多参数监护仪i1200

楼主(2021-03-12):
监护仪开机都正常。故障现象就是按测试血压键气泵不工作,经过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问题出在压力传感器上,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压力传感器型号是A3

网友A(2021-05-05):
修医疗设备应该挺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医疗设备应该挺挣钱

养家糊口的活。

网友B:
和普通电子血压计的型号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普通电子血压计的型号通用吗?

同型号血压仪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型号血压仪可以通用。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还打算进军医疗设备维修,dr mr 彩超 监护仪 电刀 探头这些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还打算进军医疗设备维修,dr mr 彩超 监护仪 电刀 探头这些维修

维修费还是很可观的,主要是看你自己收费了。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还打算进军医疗设备维修,dr mr 彩超 监护仪 电刀 探头这些维修

只要有业务,啥都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