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出CPU供电 集显供电维修思路

楼主(2021-03-12):
      求不出CPU供电 集显供电维修思路    现在碰到这种不出CPU电压 和集显电压 真不知道怎么修  先换内存  再刷BIOS  再换EC  最后换桥   这是我的维修思路  但是一般都是很难修好    碰到这种问题真是头大    今天就碰到两个这问题的    BIOS都刷了  有个是六代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还一个是桥CPU 集成的    象这种 我只能判断CPU坏了
   看大家有没好的维修思路的。

网友A:
我的话会查下二级电压有没有都出来,按照时序查,或者查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话会查下二级电压有没有都出来,按照时序查,或者查cpu供电的条件。

CPU供电条件都查了

网友:
这种的真的很麻烦,昨天一个小新潮7000,6代独u也是没有cpu和集显供电,刷了bios 换了内存 换了芯片还是没有,根据时序查了,有开启没有供电,也就没有思路了。还有一种就是cpu供电1.7v的故障,也没有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