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pci-e的12V短路。

楼主(2021-03-12):
没有图纸。现在已经把连接的mos 上管都取下来了,还是短路,接下去要取哪里了呢?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就给个小电压烧机吧

网友:
烧烧更健康!!!!!!!!!!测测各大电感阻值!!!

网友:
建议在查一下A2,B1,B2,B3这4条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就给个小电压烧机吧

12V的电压烧机,电流4.1多了。但是摸边了整板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压烧机,电流4.1多了。但是摸边了整板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发烫。

抹点焊油,最好是有热成像

网友C:
对地阻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阻抗多少

0,大短路呀

网友D:
瞅瞅mos管边上的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瞅瞅mos管边上的对地电阻

你意思是电阻有可能短路吗?电阻好像一般都是断路,很少短路的吧。我去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
用松香熏蒸法。

网友:
要么板层坏,要么还是有mos短路

网友:
先断开相连的保险 缩小短路的范围 重点注意检查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