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f gaming点位图

楼主(2021-03-12):
今天接到一片主板华硕strix b350-f gaming  开机键盘可以亮灯,无显示。按键盘也可以重启。为什么知道主板重启了,一可以看显卡风扇,二可以示波器,三,主板诊断卡。按下关机键后,可以正常关机,就是无显示。打显卡插槽的i2c阻值无穷大,应该断线了。今天找了一下,还是没找到这个线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CPU边上来的,所以看哪位有点位图,麻烦告诉我。

网友:
拿出500%的耐心,终于亮机了。色彩不对,是我的显卡问题。休息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识别显卡的那两根线,有问题

网友A:
一点点跑的么。。。

网友:
牛批,这种信号也测的出来,真是细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点点跑的么。。。

对着别的品牌的图纸,只要跑这个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别的品牌的图纸,只要跑这个关键点。

厉害,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