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转换器维修

楼主(2021-03-13):
一个芯片被磨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A:
一般芯片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不会坏,,,

漏电了,坏了!我有三个,替换过了!一共坏两个芯片!一个74LS244-SSOP20,一个就是这个磨掉丝印的SSOP16的

网友:
电压正常,一般就没什么修法了

网友:
找了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

网友:
电压正常,一般就没什么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