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9不充电

楼主(2021-03-13):
型号:V星 MS-16J9 版号:MS-16J91 VER:1.0
故障现象:不充电
客户反映,前不久在外地换键盘,换好后不开机,然后修过主板。原电池进系统后,电池容量为0,接入适配器后,提示插入电源未充电。客户以为电池有问题,自己买回一个换上后,能用电池单独开机,进系统后能看到电池电量,然后插入适配器,也是提示插入电源未充电。
拆机发现主板之前有进水痕迹,换过南桥,EC,充电芯片BQ24780S,之前有腐蚀断线的症状

接电源测BQ24780S  1,2,3脚19V 5脚3.3V 6脚2.7V 11脚3.3V 12脚0.4V  4脚25V 24脚6V 25脚 28脚19V。以为找到问题了,12脚外面连一个0欧电阻,一端3.3,一端0.4,随即用一坨锡直连.
进系统后测试,原电池显示电量为0,提示充电,测充电电感处电压为0.8,一直冲不进。
换新电池故障依旧,但是用新电池的时候,接入电源过几秒后,可调电源直接升到24V,用原适配器也是一样,充电灯闪。公共点为24V,充电电感处11.3V

PQ6 G级为11V PQ8 G级为12V,两个管子的DS级为24V,BQ24780S的5.6.7脚电压从3V到1.几一直跳变拔掉电源,公共点降到22V,BQ24780S的5.6.7脚变为3.1V,现在没有BQ24780S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求助大佬些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有的图传掉了

网友B:
厉害啦,成本有些高

网友C:
充电芯片周边电阻。电路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啦,成本有些高

技术不行,要不然就不会求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周边电阻。电路仔细检查

谢谢,挨着几乎电阻都查变了,单独接电源又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有的图传掉了

把图纸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图纸发上来分享下

在鑫智造上看的,好像不能下载

网友E:
你傍边的电阻看起来腐蚀严重,看看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什么鬼,公共点24v,修的一塌糊涂!

网友F:
公共点24v 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网友G:
看一下隔离管是不是软击穿了、先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傍边的电阻看起来腐蚀严重,看看是不是变质了

谢谢,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24v 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隔离管是不是软击穿了、先换了试一下、

换了充放电上下管,电压感觉正常了,还是不充电,再换个EC试试

网友H:
公共点前的两个转换管 查了没?一般第一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共点前的两个转换管 查了没?一般第一个管子

3个P管都换过了。。

网友I:
          修好了嘛!好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好了嘛!好奇怪的故障

买回一个EC坏的,换上待机变高0.07,再买一个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