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 00165单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1-03-13):
2015款A1466 班号820 00165单电池不开机 充放电正常 适配器模式正常 拔掉触摸板单电池可以开机  插触摸板时键盘接口18脚SMC_LSOC_RST_L 0.38V 拔掉3.42V

网友:
拔掉触摸板 单电池可以开机 但是不充电 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SMC_LSOC_RST_L还接到U5110 6脚

网友A:
大神,键盘开机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键盘开机键坏了

不是 键盘 试过了

网友:
键盘 数据和时钟上拉排阻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就是触摸板问题 正常装触摸板SMC_LSOC_RST_L就是3.4V 0.38V是触摸板坏了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