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80ti电感无电压,请问是什么电压?

楼主(2021-03-13):
如图,红圈的这个电感没有电压。请问这个是什么电压?要求几V的》

网友A:
难道不是连的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连的金手指?

不是的。你说的是连12V是不。

网友:
金手指12v的吧

网友:
TYPE-C的供电

网友B:
这个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值正常是多少

不记得了,貌似很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值正常是多少

手里有片,我用福禄克表量有400多阻值

网友D:
这个电感不影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片,我用福禄克表量有400多阻值

谢谢拉。貌似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感不影响亮机,

对的。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拉。貌似这个电压是没有的

这电压要插入typec设备才出来的,阻值正常就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