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3332-A 供电正常,不显示 ?

楼主(2021-03-13):
苹果A1398  3332-A 供电正常,不显示 ?
接手一台苹果A1398,开始故障是用电池开机正常,用适配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测试发现用电流表能够充电,指示灯也亮,
拆机观察发现电源头小板连接线明显发硬,看接口里面有烧黑的现象
稍微动一下,指示灯偶尔能亮,就能充电开机
于是发货,定了一个电源小板回来,单主板试了一下,正常没有问题
原以为就这样装机搞定了,但是装机后发现 铛…… 一声 后竟然没有亮机
拔掉适配器和电池,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平时拆装苹果机器就十分小心,感觉不是拆装机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电流到1.3左右,有跳变,感觉跳不过内存,铛……一声也没有了
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CPU集显电压瞬间有1.0多,
苹果机器修的少,麻烦大家给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想改集显测试一下,只需要去掉独显电感,刷BIOS就可以吗 ?

加焊了显卡,也没有好,客户着急用拿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嘛,这款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款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论坛上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还是不显示现在开机有铛……一声了,大小写指示灯 会亮

HDMI外接显示器 也不显示……

网友:
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器!! 没搞定

网友A:
开机后显卡供电有没有?  可以看我前段时间发的帖子 里面有屏蔽集显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显卡供电有没有?  可以看我前段时间发的帖子 里面有屏蔽集显的BIOS

显卡供电有的,屏蔽显卡  直接刷BIOS就可以吗 ?用不用改动电路 ,去电感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有的,屏蔽显卡  直接刷BIOS就可以吗 ?用不用改动电路 ,去电感什么的

我之前是开机咚一声没显卡供电不显示 直接刷了集显BIOS显示了
  你的有显卡供电 要不你先再刷我那个试试  不行再把显卡两个电感撬起  然后再重新刷一次集显BIOS

网友B:
现在测屏线接口,有:
PPVOUT_S0_LCDBKLT 屏幕背光升压供电             55V
PP5VR3V3_SW_LCD    屏幕液晶面板供电             5V

供电都有了,只是信号没有……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根据我上面的描述判断的吗
还是只是看别人这么说啊

网友:
现在想改集显测试是不是显卡坏了,刷了集显BIOS
不断开独显电感(L8310 L8360)的时候,核显供电L7550 L7560 无电压,
                       L8310=1.05V  ,  L8360=1.35V ,L8930=L8960=0.9V
断开独显电感(L8310 L8360)的时候,核显供电L7550 =L7560=0.95V
                       L8930 和 L8960 也没有电压了   疑惑这两个怎么会没有了

网友:
把显卡焊一下看看

网友:
1398目前我也没修好过。奇奇怪怪的问题 也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是开机咚一声没显卡供电不显示 直接刷了集显BIOS显示了
  你的有显卡供电 要不你先再刷我那个试试  不行再把显卡两个电感撬起  然后再重新刷一次集显BIOS

请教为何刷了集显bios不行的话再翘起独显电感后又要再刷一边集显bios?

网友:
哦那是液金吗

网友C:
通病,修好几十台了,加焊显卡背面供电芯片就好了,没返修过,很多人不懂,乱做显卡,不过因为加热了也会亮机的。这个12年的机子显卡很少出问题的,只做过两次显卡,是同行做不好送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屏线接口,有:
PPVOUT_S0_LCDBKLT 屏幕背光升压供电             55V
PP5VR3V3_SW_LCD    屏幕液 ...

55V  注意,空载,检测1脚BKLT是否真正连接到屏,Duang的一声,时间已经能开机,A1398,原装屏线容易坏,到A1502以后才改进,1脚容易断,正常连接到屏,电压会为45V~48v之间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C:
通病,修好几十台了,加焊显卡背面供电芯片就好了,没返修过,很多人不懂,乱做显卡,不过因为加热了也会亮 ...

这个机器出来10年了,基本都是开机当的一声黑屏,更多的现象是进系统后显示会黑屏死机,或者跑圈圈会黑屏幕死机。这么多年了也还没有人说出来这个机器的通病解决方法,现在这个机器修的应该也不是很多了,我来说说吧,你的这个说法算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真实原因就是芯片u8900.Isl62882C本体问题,或者说是物料缺陷,换了就好。这个机器当年返厂全部要做这个EC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