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v1511 摔后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21-03-13):
nfsv1511 摔后开机有跳变不过内存电流停在1.4  据客户描述 大概三十公分位置滑落后 没直接开机 (......)把内存拆下来在头发上擦了擦 装上  开机不亮了(人才) 拆机测cpu核显无供电  内存 供电有一路短路了  隔开电感 阻止正常 通电测有调停在1.2 不过内存 主板上有一个一摸一样的芯片在显卡附近型号是42=2m 线性芯片直接拆过来测试吓一跳 2.5v 赶紧断电拆下来 换回去  通电测1.0v .... 今天早上找了个手头上在修的8代hp主板测了下 4代内存确实有2.5v   以前都是 1.2v加0.6v这边出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个    翻4代料板 在e42-80 主板上找到了代码13开头 的  10脚小芯片打开lv6的图纸对比了下 基本差不多   联想上是8脚加了个电阻10欧  这个本本上是8 9 10 连在一起的  直接换上通电 bios被别人刷过原厂  跳变后掉电重启3次后亮机正常

网友A:
是2.5V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5V 没有????

2.5v 芯片短路了  肯定是没有啊

网友:
13开头的是rt8068a  可以代换 42=2m

网友:
技术高深莫测

网友:
可以代换 42=2m

网友B:
要把图纸点位一起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把图纸点位一起发上来分享下

e42-80的图纸 仔细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