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59 这种花屏是显卡还是CPU ?

楼主(2021-03-13):
偶发性故障,开时十次,2次会出现。。
CPU是I7-6500U ATI 独显。
CPU和显卡哪个可能性大?

网友:
外接花不花?

网友:
外接花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外接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从概率上来说,ati显卡坏的几率远不于CPU,所以先干显卡

网友:
看着像GPU虚焊的样子,顺便把显存颗粒也烘一下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搞定没?结果是啥?

网友:
这种把独显的主供电断开、用集显就很容易判断故障了、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先找规律,看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显卡能不能禁用,或者卸载驱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