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V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1-03-13):
电池换过了,充电芯片24780s也换过了。 求助,这本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电池最好确定一下,我前天遇到一台,不充电,另一个商家换了电池之后,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偶尔能开机,我测量发现电池第5脚P_RTC_LDO3V3   0V,强制接了一颗纽扣电池上去也被拉低,又订了一块电池,正常了。

网友:
维修显卡小白一枚需要老哥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