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RT8887A的定义

楼主(2021-03-13):
RT8887AGQV,找来找去没找到,连官网都没有这个型号,搞不懂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啥芯片?干啥用的?可以找找向对应的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啥芯片?干啥用的?可以找找向对应的图纸看下!

七彩虹H110的CPU供电IC,找不到资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官网都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没有,只有RT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