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玻璃圆柱的二极管

楼主(2021-03-13):
大家好  图上Z1 Z2丝印 上对应的 玻璃圆柱二极管  就是有一个绿色色环的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有谁知道告知一下 谢谢啦

网友:
随便拆个坏电源上都有吧

网友:
4148,基本都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这是稳压二极管,但我看色环是蓝色的,难道色盲?

另一种黑环的玻璃二极管,是1N4148。
而且丝印也表明了种类,D指普通二极管,Z或ZD指稳压二极管。

具体稳压值,可串联一个电阻测试,电压由低到高调节测量。。

网友:
Z开头的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具体多少V 的看不出来

网友:
Z1是主电源供电稳压,Z2副电源启动稳压吧

网友:
知道是个稳压二极管,测量没坏就行了

网友:
找到设备图纸,按原型号代换。稳压部件都是涉及安全,不能出错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到底是多少v的看不出来。

网友:
稳压保护管  z2电源启动供电稳压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丝印是没办法判断的,这个主板不像是电脑主板吧。

网友:
Z2应该是辅助IC TNY277的稳压管  不知道和Z1那颗有没一样  旁边还有一个主控IC CM6800TX  Z1一头连接的是三极管431  一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