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芯片开机电压

楼主(2021-03-13):
主板r4be。现象是开机不跑码。
测bios5脚6脚待机3.3v. 出发后被拉到0v。
阻值正常。
问题:有没有可能解码芯片坏?南桥坏?

网友A:
那两脚是信号,,,,

网友B:
我的GA Z97 HD3跟你情况类似,M_BIOS 56脚开机后3.3v瞬间调到0V
不过我的2脚 2.6V 3 2.2V  7脚 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GA Z97 HD3跟你情况类似,M_BIOS 56脚开机后3.3v瞬间调到0V
不过我的2脚 2.6V 3 2.2V  7脚 0v,

那你是啥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两脚是信号,,,,

信号应该是跳动的波,但直接从3.3v变成0v. 不太懂为什么,最多就是3.3v,不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应该是跳动的波,但直接从3.3v变成0v. 不太懂为什么,最多就是3.3v,不跳变

你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我用的示波器啊,就是触发开机后从3.3v变成0了

网友:
这块板子捡的不划算了,cpu有三根针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示波器啊,就是触发开机后从3.3v变成0了

说明桥与BIOS都没有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桥与BIOS都没有通讯

好的,多谢大佬,现在复位信号已经有了,不读bios,所以有点郁闷了,看来是cpu的烧的几根针有关系。这把血亏

网友D:
示波器看看有波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看有波形没

现在不是波形的问题,是触发就为0

网友:
断了三根针,查图纸好像没用,是保留的,应该没影响吧,我继续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
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整

网友:
华硕ROG板子真的坑,这颗芯片应该是买不到的
EPF035(A2)
应该是烧了,开机直接烫手,阻值也低了
不知道找块料板R4E的拆下来能不能用
不跑码应该是这个芯片导致的

网友E:
楼主点位图能一份给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点位图能一份给我么!

可以,你联系我一下吧。我也是论坛下载的

网友:
芯片下的饮料线被弄断了,还有机会吗?

网友F:
Tpu芯片,这个我也遇到过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u芯片,这个我也遇到过短路的

唉,我以后不玩主板了,完全搞不定这个焊接,退坑

网友:
大佬们看看这焊盘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