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

楼主(2021-03-13):
求大佬们告知一下箭头所指6脚芯片型号和电感应该是多少V,
此芯片是1.8V的供电芯片,已上传截图在下面21#楼了,版主留!

网友:
好像是9V左右

网友:
这除非有图纸或点位,否则很难知道这是啥,,,,

网友A:
       在内存旁边   会不会是内存的2.5v供电   量一下这个电有没有去内存

网友:
有图纸或点位,否则很难知道

网友:
目测1.35或1.5

网友:
这个板没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内存旁边   会不会是内存的2.5v供电   量一下这个电有没有去内存

这个目测是三代内存,而三代内存没有2.5V供电的兄嘚

网友B:
到店帮你看下,yoga13 不止一个版号

网友B:
是不是松下代工的板子,还是LA-B921P

网友:
把板号爆出来

网友:
现在都喜欢搞一些小零件,测电压都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松下代工的板子,还是LA-B921P

松下代工的

网友:
最近刚送走一台这个机器

网友:
我早上说对了,就是集成MOS管的芯片,因为输出带电感!!!位置号U41   TPS的玻璃管

网友:
一分难求,大神保佑0

网友:
这个型号经常坏QS77 桥片

网友:
但他有一个困惑的地方 就 是换了也不经用。

网友:
我换过两次这种桥片  都是一个月左右时间 就返

网友:
是1.8V供电给你图纸截图吧,点位已让饼哥上传鑫智造,别忘了给我加分,这图全网绝版,答应给我的人不外传,见谅!

网友:
错,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店帮你看下,yoga13 不止一个版号

亲,请帮我测一下无电池插充电器时Bq24735的5脚电压!acok测得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