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极限玩家4插电源自动启动不跑码

楼主(2021-03-13):
华擎极限玩家4,插上电源自动启动不跑马,板载诊断显示00,测量开机针、重启针电压3.3V均正常,所有的电压均在正常范围内,刷BIOS没用,按关机键板载诊断指示熄灭,风扇依旧转,各电压依旧有,IO有点烫,应该是IO坏掉了,IO是NCT6776D,这主板论坛上有点位图
这主板是我在咸鱼上花73元包快递买回来的,无修,带原装挡板,判断是IO损坏,花10元在淘宝网买的新IO芯片,我以前有NCT6779D,论坛上说不能代换只能买新的了。

说正题,人老了不服不行了,过了50岁,加上手机,眼睛老化的厉害,修主板戴老化镜都不中用了,在网上买了个新的IO,就这么一个IO对了老半天,对不准,对准了,又把引脚焊到一起了,不搞了,彻底不搞了,懒得拿到电脑城请人焊了,新IO+极限玩家4主板+前几年买的2个IO,仅仅上烫过锡焊NCT6779D好的,这些一起90包邮,太偏远的适当加点点运费,还有焊下来的旧的NCT677D,有人收不?这主板修好了在咸鱼上180元还是很好卖的,

新手、小白、年纪大的眼睛不好使的、发维修贴少勿扰!要的私信,我走咸鱼上架你拍,描述和故障判断是否属实大家可以见证!

此贴3天有效!过期自动作废!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自学主板不到半年,焊io我就把烙铁温度调高点,多来点助焊剂,这样省着连锡,然后再用刷子刷干净,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观察焊没焊好

网友(点评):
谢谢!眼到,手也到不了,年轻就是好,幸亏早改行了,要不然,电子这行,老了,也就废了,别的可以靠经验吃饭,这行靠眼睛和经验,这行更新换代快不说,还不挣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玩下,业余都玩不下去了

网友:
不嫌弃可以卖给我,我接着研究研究,我上次修好的华擎是b75itx,囧,岁数大了这行还真的干不来了么?我得好好保护下眼睛

网友(点评):
岁数大了,干这个真的不行,年轻的时候,CD改VCD,很细很细的线都能看的清楚,现在的确干不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老了,不中用了,只能焊点大家伙了,太细小的东西,还是不动为好!

网友:
群友扔我一块3570K,我想着淘块Z77玩一下,也就前几天闲鱼上淘了块卖家说放了几年点不亮的华擎Z77E4,和楼主一样的型号,80包邮,到手后发现无任何异常一次点亮用到现在,看来楼主的手气没我好

网友:
把烙铁温度调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自学主板不到半年,焊io我就把烙铁温度调高点,多来点助焊剂,这样省着连锡,然后再用刷子刷干净,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观察焊没焊好

额还复制我发的

网友:
谢谢!眼到,手也到不了,年轻就是好,幸亏早改行了,要不然,电子这行

网友:
额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经历呵呵

网友:
电子这行对眼镜和手要求高

网友:
刚想入行,,受打击了!

网友:
岁数这么大了,还在干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该努力啊

网友:
[主板维修] 华擎z77极限玩家4插电源自动启动不跑码

网友:
一样,马50了,做bga时轻推芯片看锡化没时,常常因手抖推过头,看小芯片型号戓贴片阻值都要用上放大镜。
唉,一上岁数就不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