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280SWD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1-03-13):
机器型号:AOC I2280SWD     屏型号:LM215WF3   驱动板:715G7277-W01-000-004S   换驱动板也是一样的问题,画面正常反复重启,不接屏不重启
救助大侠

网友:
明显是电源不行呀,,,

网友:
重点排除一下电源板供电 按键漏电

网友:
板子,电源排除,按键不接也一样,怀疑屏了

网友A:
就是屏的问题  没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的问题  没的搞

是不是插信号线就重启不插不重启?逻辑板还有异响?我的就是逻辑板不会修

网友:
首先是电源带不动了,其次屏上的电容

网友(2021-04-28):
楼主修好了没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  驱动板也换了  也是一样AOC 反复重启

网友:
估计屏内部有漏电之类的情况,以至于电源带负载保护。

网友B(2021-11-01):
我的也是,重启个十来次屏就坏了

网友(2022-02-13):
我遇到的也一样。

网友:
修好了,从VIN直接飞线到L1坚决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