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 潮7000-14AST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14):
客户描述不充电,开机看到电池显示100%
电源设备接通 拔掉电源立马掉电。。。
于是买了个电池来试试。。。

等待新电池到了后接上去 还是一样不充电
不过在换新电池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先接电池再接电源的话直接短路,先接电源再接电池不短路。。。

老司机现在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公共点~~~

犹豫没有图纸,一整摸索到了隔离管。测到第二个隔离管子 短路~~~

更换后排出故障。。接上原本的电池后充电正常。。。

网友:
新电池退?

网友A:
放着呀。。。等以后机子用~~也不贵呀   给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着呀。。。等以后机子用~~也不贵呀   给加加分

放坏都不见下次再来这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着呀。。。等以后机子用~~也不贵呀   给加加分

手机上不知哪里点加分

网友:
上个月碰到一部联想好象是T450公共点电容烧黑短路,P型场管烧坏,焊管时短路。19V电压直通。i7CPU运行时上到90度,电池也不充电,后查是P管没焊好。

网友:
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谢谢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一看就知道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插上电隔离管应该会烫手

网友:
很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最近修到好几台都是hiCPU好死不活的。

网友B:
我估计是公共点电容短路烧了隔离管,然后电容烧开路了,机子就又能开了。但是充电异常

网友:
好故障  新机器也有这样的 好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公共点电容短路烧了隔离管,然后电容烧开路了,机子就又能开了。但是充电异常

牛逼啊师傅。。。。。。  的确在修的时候发现CPU供电19V 的滤波电容烧断了 我也一起给他拆掉

网友:
这问前几天也遇到过  还好电池是某宝买的电池退了

网友:
不冲电的不好修

网友:
一般我都会先测隔离

网友:
大佬,摸索多久发现目标的?

网友:
运气真好 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