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700xt扫显存测示命令?它和rx590以下这个命令(./tserver -boardtest=memfa)

楼主(2021-03-14):
5700xt扫描显存

网友:
求测试软件

网友:
你放软件,别人给你命令,互助没毛病

网友A:
显存问题,你的会卡死吗

网友(2021-05-05):
使用 cd 命令进入相应mods 版本目录中,如进入版本 rx5700,执行下列命令(不同版本请做相应修改): cd /root/rx57009  输入测试命令: ./tserver -boardtest=memfa  查看报告: more memfa.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你的会卡死吗

请教一下大神我的5700XT软件测试显存坏的显卡也会出现卡死,需要什么主板,内存,CPU,还有专命令吗

网友(2021-07-13):
二个原因 软件用的不对和指令不对!是你在华硕sip下载的那个你没下那个sip 的指令 pdf文件!或者 用的那个技嘉软件

网友:
不懂这个哟,学习一下

网友:
联系我我会

网友(2021-09-06):
小板凳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