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113 SC 541代码清除

楼主(2021-03-14):
5-810,按了1后,把#和图片键同时按,再关开机器。

故障:该代码为A级代码必须进入维修模式进行手动复位。
处理方法:进入维修模式:复位键-107-停止键,SP5-810-1原稿方式键+#号键进行代码复位。

进入方式:C   107    CV键(停止键)按3秒钟以上,输入1,复印方式
输入5  # 810  # 1 同时按# 和复印键
关机,重开。

维修模式 1#5#810 *#键同时按 你试一下!
先检测定影有坏的没有,再用SP5-810清除,再用801清

810同时按井和浓度键ok
进入维修模式后5#810,选择1,
要求同时按下文字照片转换键和OK键,就会成功!!

进入方式:C   107    CV键(停止键)按3秒钟以上,输入1,复印方式 输入5  # 810  # 1 同时按# 和复印键 关机,重开。

进入方式:C   107    CV键(停止键)按3秒钟以上,输入1,复印方式
输入5  # 810  # 1 同时按# 和复印键
关机,重开。

今天开机出现代码sc541,是没有把热敏电阻的线连上出现的。连上后出现代码sc541.

一下是清初步骤:

进入维修模式,(理光1113)在开机的情况下输入黄色按键1下在按107在按cv键有就是停止键按3秒以上,就进入维修模式啦,然后输入1,按ok键在输入5按OK键在输入810按OK键选择1,同时按住图片键和#号键,就清除这个代码啦。

这个也是全清

网友:
看着有点绕 最好配合图片效果更好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