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nano(7a74)触发重启第4次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21-03-14):
V星b250m nano(7a74)触发重启第4次才能正常启动,之前网卡芯片坏了(不识别,手摸发烫)已拆,现在状况就是前三次都是屏幕有反应,主板debug灯到vga就重启,4次顺利通过,进系统测试除了网卡一切正常,恢复和刷过bios都不行,用独显也一样。

终于找到问题了:用编程器刷了几个bios后都不行,突然间想到主板都支持网卡启动,网卡芯片又被我拆了,果断进bios禁用集成网卡,果然好了,一次启动成功!

网上订的8111H还在途,过两天换上试试吧

补充内容 (2021-3-16 18:14):
网上订的8111H物流太慢,手边料板有块8111GR,查了下和8111H的引脚图发现可以替代,于是换之,换后发现故障照常,测量25m晶振两脚无电压(芯片脚有电压),上了点锡浆补焊一下,换了个晶振,重启网卡出现,故障解决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咋报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咋报价啊

不知道啊,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B:
每次都是这么准确的四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是这么准确的四次吗,,,,

是的,前三次都是到vga灯掉电重启,第四次过了vga就启动了

网友:
那还是多找几个BIOS来试试吧

网友:
估计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
换了几个论坛和SMX的bios还有原版的都不行

网友:
试试把原厂的BIOS中的ME替换为同版本的纯净的me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C:
打击你一下,主板的桥坏了。买了网卡芯片换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击你一下,主板的桥坏了。买了网卡芯片换上一样。

找了个8111GR换上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