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2+A78M不出CPU供电修过两台同一问题

楼主(2021-03-14):
芯片PU5(APL5932)产生2.5V的供电芯片损坏,我用的UP7704U8代换,遇到两台了都是它坏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不错  这个是技术不错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网友:
这是联想工控主板,我也遇到过这种相同的故障,换了APL593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