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有人关注过联想M7605D 打印灰阶不明显的问题嘛

楼主(2021-03-14):
如图,左边是灰阶图片,右边是打出来 的实际效果。
机子是兄弟代工的联想M7605D 鼓粉分离,带电晕丝的那种。机子打印18000张左右,现在鼓已使用50%左右
前两天还看见一台东芝 T 3003C 也是兄弟代工的,外观一样,只是型号不一样。机子打印6000张左右,现在鼓已使用30%左右
测试 了一下发现也是这个样子。

打印文本文档没问题,很清晰也没有底灰。只有打照片和有灰阶的内容才会这样。

不知道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嘛 ?

补充内容 (2021-3-17 10:52):
各位大佬说的原装粉是什么意思?这机子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兼容M7605D.LD2451硒鼓的。还是说一定要从厂家买对本机专用的碳粉?。

补充内容 (2021-3-18 05:13):
我一直没明白大佬们说的原装粉是什么意思?这机子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兼容M7605D.LD2451硒鼓的。还是说一定要从厂家买对本机专用的碳粉?那其它品牌的机子也是用天色几块钱的粉就没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21-4-23 10:00):
各位大佬,解决了,是因为碳粉过期了,未密封状态下放的时间太长了,
十块钱的代用碳粉没问题,另一台也是加的十块钱的便宜粉。而我是用旧粉盒里的。用瓶里新碳粉没问题。

网友:
碳粉 问 题

网友:
清理刮刀,和粉棍

网友A:
不用原装粉,打印文字正常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鼓和粉盒,那就是几个电极电压问题,。。。

网友(点评):
各位大佬说的原装粉是什么意思?这机子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兼容M7605D.LD2451硒鼓的。还是说一定要从厂家买对本机专用的碳粉?。

网友:
换硒鼓和粉盒排除一下,无效拆开检查接地

网友:
碳粉,硒鼓问题

网友:
太多人追求高收益,用的碳粉质量实在是差。导致机器的效果不好。并且打印异味特别难闻。

网友:
用原装粉就好了

网友:
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原装粉,打印文字正常就不错了

你们说的原装粉是那种?是从机子厂家那里买来的专用的嘛 ?
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对M7605.ld2451用的,

网友:
各位大佬说的原装粉是什么意思?这机子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兼容M7605D.LD2451硒鼓的。还是说一定要从厂家买对本机专用的碳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原装粉是那种?是从机子厂家那里买来的专用的嘛 ?
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对M7605.ld ...

文字正常就别折腾了,不知道新机器那次粉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文字正常就别折腾了,不知道新机器那次粉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那就是你粉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你粉的问题了,,,

大佬,你们都是拿啥样的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们都是拿啥样的粉?

这么说吧,1分钱1分货,这个是有道理的,,,

网友D:
说白了,兄弟打印机,打印文本效果还可以,但是打印照片什么的,有点那个。你换原装粉盒和硒鼓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兄弟打印机,打印文本效果还可以,但是打印照片什么的,有点那个。你换原装粉盒和硒鼓试试吧。

就是你说的这样,我一直没明白大佬们说的原装粉是什么意思?这机子碳粉用的是十块钱一瓶的天色碳粉 兼容M7605D.LD2451硒鼓的。还是说一定要从厂家买对本机专用的碳粉?。
但是同样的其它机子也是用的天色的几块钱的粉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清理废粉仓,刮刀

网友:
代用的碳粉不如原装碳粉色彩还原的好

网友(2021-04-23):
各位大佬,解决了,是因为碳粉过期了,未密封状态下放的时间太长了,
十块钱的代用碳粉没问题,另一台也是加的十块钱的便宜粉。而我是用旧粉盒里的。用瓶里新碳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