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11UA 不识别声卡 CX8050-11Z

楼主(2021-03-14):
如题,华硕X411UA 不识别声卡 CX8050-11Z 芯片 ,这个芯片在网上都没找到资料,有张华硕点位图,但是有些脚位看不懂,+5VS_AUDIO  AVDD_3V3  没电压,RESET# 复位3.3v有  ACZ_SYNC_PCH能测到波形 BIT_CLK 也有 。能有大神解释下吗 要哪些条件才能识别到声卡?还有这些脚位什么意思吗?

网友A:
3.3供电都没有,当然读不到

网友:
VDD是供电 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没短路的话先飞个3.3V过去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供电都没有,当然读不到

这个3.3v 应该是声卡芯片产生的吧   dvdd 3.3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