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P-D3无ddr 1.5

楼主(2021-03-14):
超频调压ic:NCT3931U、NCT3933U这个IC 起什么作用? 测量 DDR1_5  只有0.56V,
那个DDR_EN也是 0.1v   这个板,LM324短路,换过的。

网友:
好像是NCT3933U产生的基准电压。。

网友:
我记得是产出超频加 电压的。   因为DDR1_5 产生 芯片RT8120 自己配套 反馈电阻,确定了1.5V

网友:
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整

网友A:
应该是超频芯片吧,我拆过类似的芯片,仍然可以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频芯片吧,我拆过类似的芯片,仍然可以开机

多谢提示,计划拆这个NTU39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示,计划拆这个NTU3933

我感觉你应该先查ddr en信号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应该先查ddr en信号来源

ddr_en是io   芯片发出的,这个io是IT  8620。
难道是8620坏了?

如果 nct3933, 造成ddr反馈电阻,轻微短路,也会电压低。

网友:
今晚把nct3933拆了,也没有DDR_15,
没有思路了,  io估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又是捡钱的主板

自用的板子,闲置,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应该先查ddr en信号来源

最后判断io  8620坏的可能性,CPU1.7v,正常,v cc_1.5正常,就是ddr这组,及用ddr15的不正常。
暂时放弃。

网友:
超频超的电压太高了

网友D:
感觉DDR_EN电压值不对,应该顺着查找en的去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DDR_EN电压值不对,应该顺着查找en的去向

Ddr_EN是Io 发出, 刚才看下图片,是93脚,但,93    ,bypass到92
晚上查下,92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技嘉b 85 itx,没有内存供电,查ddr en没有电压,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我这个主板是技嘉b85凤凰itx,我发现待机下slp_s3就是高电平,翘了IO那边的脚位也一样,我不知道是否与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主板是技嘉b85凤凰itx,我发现待机下slp_s3就是高电平,翘了IO那边的脚位也一样,我不知道是否与这个有关

用的也是RT8120,和nct3936
及it8620么??

网友:
这种板桥坏也会不出内存电压的,1.5转1.05.

网友:
Io,真的坏了。

网友:
再次检查, 发现这个RT8120D 的6脚对地短路, 因为是反馈脚,不可能为阻值小于10欧姆。

网友:
很少遇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