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芯片被扬声器外壳挤压移位

楼主(2021-03-14):
灵越N4120,故障现象,开机5分钟到一个小时不定期掉电,掉电前无征兆。或者开机风扇一直转,输出无显示,输入电流0.6A就再也上不去,关机状态下AC无法充电。
怀疑EC或者南桥的问题,查主板发现南桥旁边一个SOT-353五脚芯片移位严重。

查资料这个芯片是合成EC_PWROK和PWRGD信号给南桥的,丝印是V2,是个74系列单路双输入逻辑与门

如果是这个问题,和故障现象能对上,更换,点亮,维修成功。
本身是个小故障,好奇为什么这个元件会移位,看了下布局,发现D面的扬声器壳子和这个元件靠的非常近,然后附近还有螺丝孔位,判断是D面螺丝的应力导致扬声器壳和元件接触,活活挤出去的,于是用锉刀把扬声器外壳对应位置锉掉1mm,问题解决。戴尔的板子会印刷每个元件的标号,维修对着电路图查板很方便,这一点不错。
戴尔DELL

网友:
冲你这个头像,反手就是一个加分

网友:
这应当是当时就没有焊好,,,,

网友:
也许自己拆机搞到了

网友:
通病,论坛里面很多案例

网友:
戴尔还是傻大粗

网友:
同款机子0.5不出显卡供电,这个位置飞线后现象一样,判断南桥损坏,就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是通病呀!那真是又学习到了

网友:
注意,您已被举报灌水,发贴请注意,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
这个是通病。,基本都会有的。

网友:
可能是通病吧,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见过,应该是人为挤压机器导致吧,一般电脑都是放着的怎么会机器本身哪会那么多的力量压得芯片移位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最好扬声器也处理一下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