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lienware 13R2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1-03-14):
DELL Alienware 13R2 客户送来是插电大电流, 检查是冲电口短路后级没有短路的以为换了冲电口就好 ,换了 不过保护隔离 ,Q7015脚有19V 过不去 4脚的控制的高电压怎么来的 ,场管的控制极没有24V 电压,。是  PU700给的吗, PU700的VCC供电19V正常  6脚 ACDET2.5V

补充内容 (2021-3-22 18:18):
修好了 ,是PQ702 G S极短路 开始没有注意 ..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28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插上电池 用原装充电器试试

网友:
试了 ,一样

网友A:
G极控制角有24或者28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控制角有24或者28V吗

没有24V电压

网友:
先看后级啊  排除后继短路啥的再查充电条件

网友:
查芯片第六角高于2.6V吗

网友:
接上电池 再接电源 试试 780s电源管理芯片 有的需要接电池才过隔离  前两天还碰到过一个 奇葩比较新的9代外星人笔记本 不接电池不过隔离 公共点 对地阻值 只有50-70多  还以为公共点 对地阻值不对,打各大电感阻值和转换电压处未发现异常。

网友:
电压掉到23伏试试看,有时候要插电池才有

网友B:
如果公共点没短路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    看看25V有没有出来

网友C:
BQ系列芯片的隔离MOS和充电电感短路会导致关闭隔离,我写过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Q系列芯片的隔离MOS和充电电感短路会导致关闭隔离,我写过帖子的

短路已经排队了  定了芯片回来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公共点没短路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    看看25V有没有出来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后继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