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59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21-03-14):
A2159,板号820-01598触发掉电,一直重启,没有核显供电,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触发掉电、掉电的问题其实是维修里面最不好修的、你这还是个苹果、泪目!!嘎嘎

网友(2021-05-02):
如果出现进度之后掉电,一般是核显坏了。有些可以进入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