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底层不对刷机能过吗

楼主(2021-03-14):
比如8代的硬盘装到X上能刷过吗?准备买个那种免拆硬盘编程器

网友:
我试过一次,不行。报错

网友: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我印象中是可以的

网友:
6-6S-7可以,其他没试过。

网友:
有的可以

网友:
可以刷过的

网友:
编程只支持A11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