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慧普1005打印机可复印可打印但无法扫瞄

楼主(2021-03-14):
求助慧普1005打印机可复印可打印但无法扫瞄,提示;有一个问题阻止扫瞄该文档。请重试,或者参参阅“帮助和支持”或扫瞄仪附带的信息,了解有关疑难解答的信息。驱动在慧普官网下载装过,打开盖板看扫瞄头走到一半停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扫描头有问题吧

网友A:
估计是扫描头排线中间有接触不良的,复印时扫描头运行速度比单扫描快,排线瞬间断开又连接上了

网友B:
HP1005有一批机器是扫描架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1005有一批机器是扫描架通病

谢谢师傅们回复,是装驱动问题,淘宝远程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扫描头排线中间有接触不良的,复印时扫描头运行速度比单扫描快,排线瞬间断开又连接上了

能复印正常的,淘宝远程装驱动解决了,谢谢你回复!

网友:
扫描头是个通病